技嘉P31-S3G主板CPU供电低只有0.5V

楼主(2012-07-15):
技嘉P31-S3G主板维修,CPU供电低只有0.5V,不上CPU电压有1.09V,上CPU只0.5V,测VID阻值正常,ISL6312供电也正常,且SS脚和EN脚都有电压。6312已换过,压北桥和CPU座都没反应,

网友:
测VID与8718连着,索性将8718也换了,还是一样,CPU电压低

网友:
不能排除CPU自身问题和CPU供电供电电路问题 ,在拆去CPU的情况下 用表测下 电源管理芯片PG脚的电压  正常位高电平

网友:
换过CPU测试没有?你说不排除CPU的问题

网友:
CPU肯定换过试了,37脚PG应该正常1.2V

网友:
不是测CPU 的PG  是让你测 电源管理芯片的PG脚

网友:
假负载测量是多少电压?不上假负载也有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