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 P43 批量 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2-07-15):
昨天下午  接收不知道网吧还是哪儿的20片 盈通P43  经检测都是全版 无复位!经检测都是时钟芯片为工作  EN 电压都全了 换过晶振  振协电容   最后其中从另外昂达P43拆到一片时钟芯片更换解决问题!定30片时钟芯片 时钟是RTM875T-587!可能是通病!以后修该板子的兄弟们注意下!
题外话  20片板子 才挣了400块 纯利润!维修不好混啊!

今年还有翔升G41 也是时钟芯片损坏 也是RTM875T的
去年有5块网吧的七彩虹945

难道时钟芯片质量也不行了!

另外求教时钟芯片是不是 型号要一样的 才能代换 譬如RTM875T-  XXX  后面三个数字是不是也要一样?

网友:
必须一样、、时钟芯片代换几乎没有

网友:
这个型号的时钟坏的是特别多

网友:
通病,我这里有几片要加热一下南桥就可以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