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背光

楼主(2012-07-15):
一台东莞背光高压条19V保险开路,再查保险输出后短路,再但小滤波电容无短路,怀疑是与变压器初级相连的两个集成(6个脚也有可能的管子)坏了,上面只标有51745,请问这是什么集成,可用什么替换?

网友:
换一个高压板吧

网友:
改一个高压板 ,挺省事的、。

网友:
是啊 ,  换一个吧,那多麻烦啊

网友:
改不一定可以改好,还是换个比较省事

网友:
换个板子   修可能还不稳定!

网友:
换个通用的   不然就找原型号代换

网友:
这问题还问呀

网友:
修高压条不咋地 但改个高压还是在行

网友:
修高压条没必要吧。。。

网友:
就是一个条才十几块钱!!!!

网友:
直接换跟高压吧

网友:
直接换得了,修划不来

网友:
找那两个东东比找整条高压条还废劲

网友:
改通用的。修好了不见得用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