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DELL,灵越N4050总是自动待机,求大吓们指教3Q

楼主(2012-07-15):
     如题,DELLN4050换了一块主板后,玩了两个通宵,就老是自动待机,是玩着游戏就自动待动的哦.第1次待机大概是玩了三个小时,第二次就半个钟,第三次平均就是5分钟左右了,烦不胜防呀,前几天又换了一块主板,故障依旧,电源管理选项,已全部选择了从不,,求解>

网友:
大哥 你被拒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休眠键坏掉了

网友A:
先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
感觉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支持3楼   查下休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解决散热问题

电源可以充电,然后在CMOS里面又没待机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解决散热问题

温度都很正常,不烫手哦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遇到啊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
难道是供电I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