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K8M800-M3台式机主板不复位???

楼主(2012-07-15):
联想品牌机K8M800-M3台式机主板维修不复位???CPU是754的放上CPU之后CPU没有供电,放上假负载之后有电压,我换过IO换过南桥。CPU的电源管理芯片我也换了,也是不行,网卡也摘了。还是不行,这会是哪的问题呢,请教

网友A:
要先把CPU供电修出来。
按时序要先有内存VTT_ddr电压1.25V,VDDA电压2.5V。
电源管理芯片要有开启信号、有效的VID,场管也要更换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先把CPU供电修出来。
按时序要先有内存VTT_ddr电压1.25V,VDDA电压2.5V。
电源管理芯片要有开启信号、有 ...

cpu用假负载就有电也复位,但是就是放上CPU之后就不复位了,我换过管理芯片,一样。内存那边都对。还会是哪的问题呢,北桥有可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用假负载就有电也复位,但是就是放上CPU之后就不复位了,我换过管理芯片,一样。内存那边都对。还会是 ...

回答还是那样。
上真U没供电还是按没供电修。
换过电源管理芯片了不行就查它的工作条件:开启、VID、反馈等
场管、场管驱动芯片(如果有)、大滤波电容也要尝试更换

网友:
会不会是CPU有问题了,换了个没有

网友:
cpu没有问题么..

网友:
时钟呀什么的都有吧

网友:
查cpu电源管理芯片供电条件,一个一个查

网友:
这板子北桥旁边的一个小芝麻三极管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