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i5p4l-g 不定时死机重启不开机不复位修复

楼主(2012-07-15):
      一块梅捷sy-i5p4l-g据客户反映不定时死机重启。来以为是灰尘杀手或者电容怀孕引起的,拿到手后看了一眼发现电容没有起包的,倒是灰尘不少,于是清理了一下灰尘就让客户把板拿走了。
     下午,客户又把板拿来了,反映还是同样的问题,这下只能静下心来检查了。
     首先外观--正常。电源、U、内存等都没用客户的然后上电,正常开机,但是到XP滚动条处死机,点复位发现无法复位。只能断电,再次上电不跑码。复位灯常亮。打全板电压正常。奇怪了,又仔细测了一下全板的电压,还是正常。打了一下33M也正常。那就刷一下BIOS吧,还是无果,此时有点摸不到头脑了,莫非桥有问题,用力压桥还是一样。暂时放到了一边。过了N会,再次把板上电,靠,跑码了,但是这次是到桌面的时候死机。然后还是无法复位,断电,又不跑码。根据这两次的故障现象怀疑可能是某个电容或者芯片不良引起的,于是把桥供电,内存供电,CPU供电等处的电容都换了,无果。接着把IO,门电路,时钟芯片,网卡等该拆的拆该换的换该托焊的托焊,无果。莫非只能干桥了,心里没了底顿时犹豫了起来。看着被我干的快面目全非的板子,心里感叹万分,怎么说也是曾经修板无数偏偏这次沟里翻了船,干的活像当初当小弟时干的。正当心情百般交集的时候问题被我发现了,其实也是到最后测试了N遍之后证实确实是它引起的问题时我才敢说问题被我发现了。至于是什么原因先卖个乖。十楼公布答案。一个让人很不容易注意到也会很不在乎的极小的原因。

补充:不是U口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2-7-17 11:48):
公布答案:是CPU供电四针的问题,由于插孔内的针脚原因至使电源四针插头不能完全插到位而且很松动结果造成CPU供电不稳定,换了个四针插孔好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5211816

网友(点评):
是12v分压电阻坏了吧

网友:
不会是usb口倒针了吧……

网友:
晕,还卖关子,这样猜谁猜的的袄啊

网友:
估计就是U口引起的

网友:
这年头,楼主还玩这招,还要十楼,我一看才七楼

网友:
应该是硬盘数据线的问题,换一根就好了吧

网友:
晕死。。等楼主公布答案,梅捷的板经常这样的

网友:
公布答案:是CPU供电四针的问题,由于插孔内的针脚原因至使电源四针插头不能完全插到位而且很松动结果造成CPU供电不稳定,换了个四针插孔好了。

网友:
却是很难发现。。。。楼主细心啊。。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的rt脚和pg脚线路上的两个分压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