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1G 开机掉电 非常着急

楼主(2012-07-15):
联想天逸F31G 开机掉电 上cpu电流0.77-  不上CPU电流0.33   cup装上内存不插电流0.77  同样掉电 求解 天逸F31G 集成显卡 965北桥  在线 等高手解决 谢谢谢谢 火急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50173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50173

网友:
掉电之后可不可以再开啊?

网友:
不好重启 要手动开机可以的

网友:
没有去干北桥

网友:
什么都没动过 我不敢修 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还是两点,电压,温控

网友:
裸板看看是不是有电容短路了

网友:
核心电压出来没,昨天修到一个显卡问题

网友:
是独显的吧,用风枪调至190度左右,风速2,均匀在显卡背面吹30秒,稍等冷却上电能显就是显卡虚悍,要上BGA了

网友:
965集成显卡的 不是独立显卡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那吹北桥吧,这电流感觉像没过内存啊,上阻值卡看看AD信号线阻值

网友:
北桥问题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