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安装系统出现情况

楼主(2012-07-15):
Broadcon UNDI PXE-2.1 V11.0.14
Copyright  (c)  2000-2008  Broadcom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PXE-E61: Media test failure, check cable
PXE-M0F: Exiting Broadcom PXE ROM.
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
是怎么回事呢?哪位朋友知道请帮忙谢谢。

网友:
图片忘记了

网友:
镜像的问题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网启了吧,进BIOS关掉看看,你的是网吧主板?

网友:
改下启动项就OK了

网友:
启动项不对

网友:
进BIOS  改下启动即可

网友:
这是找不到系统,你首先你要确定BIOS里硬盘启动,再者你看看镜像是否有问题,《系统是否装到C盘》

网友:
1.应该是你的系统盘里没有了引导记录,在DISKGEN 里重建主引导记录就可以了
2.也有可能是在BIOS里面,启动顺序选项中没有选硬盘或关闭硬盘

网友:
是吗主板找对应的启动键

网友:
进bios改下启动项就行了

网友:
没系统吧  你换一个试一下啊

网友:
没有系统了 你搞个系统就行了

网友:
BIOS调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使用另外一套操作系统试试!!

网友:
重建一下分区引导看看

网友:
跟优盘没有一毛钱关系楼主电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