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AMD 独显掉电不是通病维修一例

楼主(2012-07-15):
   这个机子是朋友的.拿到手上电测试.电流从0.5跳到0.67再又跳到0.7多然后就掉电了.可以再次触发(CPU换过了)想也不想只接把北桥给加焊了.结果故障和原来的一样.心想没加焊好吧.拆了重植可能会好吧.照做了结果不如人愿啊.重新整理思路,应该有电压没有出来才影响掉电.看来只有按时序来查了.先把板子上的大点的电感量了下.呵呵,发现了问题,上图 测得PL201此处没有电压.正常时此处应该有个0.9左右的电压.速查PQ202的D有19V.控制有0.5V左右的电压.而S极一点电压没有.把PQ202换了.此机不掉电了.接屏正常显示.    之前直接加焊北桥是因为在修此机前也是有个CQ40的机子.和此现象差不多.加 焊北桥就好了.心想这机子应该和那个八九不离十.幸好修出来了.如果没修出来多不给面子啊.嘿嘿^@

网友:
HP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
这款机子,一般习惯性都先修北桥。 显卡,跟CPU座子也容易有问题,发热量非常大。

网友:
我会先换CPU

网友:
先从简单的换起呗!一步步来吧!

网友:
看完只能说维修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网友:
呵呵,是啊,一切皆有可能,千万别凭经验,会死人的

网友:
经验多也不是什么坏处

网友:
是啊,之前和朋友说加焊北桥就能好,结果没好.假如没修好不知道么交待啊.

网友:
没那么多通病可以修

网友:
有些故障让人想不通,上次修台机扫CI一看是内存不过,换还是不行。最后确定是独立网卡坏了,更换解决。

网友:
PQ202的控制极电压只有0.5V,为什么没有怀疑CPU供电芯片是否有问题?

网友:
PQ201的控制极电压你量了没有?

网友:
我还真没有量过那PQ201G 极的电压.先找好换的换啊.

网友:
HP啊各种千奇百怪的问题了,还好他不做电脑了

网友:
...过程好短啊.有点不懂

网友:
HP 发热量比一般电脑要大  习惯有独立显卡先换显卡

网友:
HP的问题千奇百怪 但还是 显卡和桥的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