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三星T220plus驱动板维修过程!!!

楼主(2012-07-15):
       前几天接到一台三星T220 PLUS的液晶,故障为不通电,这款机器电源键是触摸的,拆机测电源板输出13v 5v 3.3v输出正常,电容无鼓包现象,初步认为电源板是正常的,百度下发现这款机器有2个通病,一个坏侧键,一个是坏MCU程序(MX25L005程序坏了也不通电)首先拔掉侧键板,触摸电源键无反应,所以排除了侧键板的问题(这款机器电源键是触摸的,侧键板是单独的一块板子),心想肯定是MCU程序的问题了。

      刚买了台TL866编程器,焊下MX25L005芯片,上论坛下了程序,刷完,焊上,触摸电源键无反应!!不是程序的问题!那看来只能是驱动板或者是触摸板的问题了。

     首先检测触摸板电路触摸电路板是连接到电源高压板上的,插座上有5根线,分别是GND  KEY1  KEY2  LED  3.3V   ,  测量了下3.3v正常(应该是给触摸板供电的),KEY1 KEY2 应该是控制信号,触摸了下电源键,发现KEY1有高低电平变化,分别是1.5v 3v,的跳变,初步分析触摸板是正常的,所以排除了触摸板的问题。

既然触摸板没问题,那只能是驱动板的问题了,检测中发现一场管ic602无输出电压,跑线路发现此场管是给MCU供电的,MCU无供电当然会不开机了,然后查此管的D极也无5V的输入电压。查看PDF,此场管的输入电压来自IC604的待机控制芯片的5V输出电压,ic604 SI3443 是个PMOS场管,此芯片5V输入正常,触摸开机键,G极电压有跳变,但是D极无输出,说明此芯片有问题。

     ic604  SI3443 是pmos芝麻管,6个脚,不好找替换的,所以用一常见的AO4606替代,AO4606为一复合管,所以只用PMOS部分就可以了,NMOS部分不用。AO4606 4脚G接原来板子上的控制,D 5。6脚接原来的输出,S 3脚接接原来的5V输入。插上电源线,触摸开机键,场管IC602有5v输入电压了,输出电压也有了1.8v。电源指示灯也终于亮了!但是屏幕闪烁了下又灭了,试了几次都是如此突然想到是不是刚才刷的程序有问题,当时有原来MX25L005的备份,又给刷了回去,再次触摸,开机,屏幕亮了!!!!维修完毕

网友:
刷新前事先备份了原程序,不错的习惯

网友:
MOS管了解的这么深,我们一般都是用其它显示器功能差不多的管子代上的,向楼主学习~

网友:
一直搞不明白。像 ic604  c5707这些都是叫什么东西。以及他们的工作原理。 每次测通了就知道换。 根本搞不明白他们是起什么作用。 哎。

网友:
4606高压条上不是很多吗

网友:
都是通病的机子。 秒杀。

直接补焊IC604,不行就换掉。

网友:
我们这接了一台这个显示器,确实是这种情况,不加点,IC604坏,换了IC604 MCU工作,驱动板可以正常开关机,但是白屏,发现没有屏供电,又测量驱动板上另外一个6个针脚的IC损坏,换后屏点亮,一切正常!

网友:
今天碰见一台T220,通电后触发开关后没有图像,无背光,指示灯一亮一灭,加焊了IC604后就好了,谢谢

网友:
什么时候我也有这样的技术,还得努力啊

网友:
从楼主的修理经验学习到好方法。

网友(2012-08-14):
LZ备份的程序还在不在啦!我这里有一台开机闪屏,刷了论坛上的程序倒是不闪了,但是亮度低的厉害!

网友:
不错的。我也见个这个故障

网友:
楼主很是强大呀学习了。

网友:
把屏供电的管跟它调个可以解决。搞过好几个无返修

网友:
通病,又是通病

网友:
学习了,修了很多白屏是每次能搞定的,但不开机 加焊了 刷了程序没好就没取深究了!

网友:
顶啊,果然是一针见血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技术。

网友(2015-01-02):
要是没有程序的话只有换板了。

网友:
秒杀呀。。。。

edisong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希望LZ在程序留下

网友:
希望LZ把程序留下

网友:
楼主很强大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