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桥时桥的上面会飞出焊锡

楼主(2012-07-15):
我又焊死了一个桥,都第四次了,就是等BGA跑到4挡时,我用平口螺丝刀动桥,桥还没焊动是,突然桥的上部就溅出了锡珠,然后冷却后打值就有几个是000的,我焊的桥没有八十也有五十了,但是这几个为什么就回坏了,每都是大小,牌子不一样的桥,这次是sis的,那位高手解答解答啊

网友:
螺丝刀动桥。桥能不死吗。。。用镊子轻轻的,封胶的不好动。可以碰碰周围的元器件试试焊锡花了没。灌胶的基本动不了。

网友A:
这个还是温度没控制好,最好先预热些时间再上

网友B:
楼主如此暴力  不爆桥 情何以堪啊  其实用小镊子轻轻点点 就可判断的  或上了助焊剂适量  就可看出来

网友C:
ATI的桥也会的,有铅的芯片用无铅的温度当然会爆锡球呀

网友D:
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用螺丝刀动桥的。。。

网友E:
是台板,我好想没见过封胶的,很长的螺丝刀,刀头很扁,怎么不能动啊,我这里都是这么做的啊,包括笔记本的显卡的,

网友(点评):
是一字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温度没控制好,最好先预热些时间再上

别的桥都这么焊的啊,这个BGA有一个预热时间的,不是很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此暴力  不爆桥 情何以堪啊  其实用小镊子轻轻点点 就可判断的  或上了助焊剂适量  就可看出来

其实我动的很轻的,这么久以来都是成功率大于失败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ATI的桥也会的,有铅的芯片用无铅的温度当然会爆锡球呀

我一直在用螺丝刀点桥,但是没有焊动就爆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用螺丝刀动桥的。。。

在这个店都是用螺丝刀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台板,我好想没见过封胶的,很长的螺丝刀,刀头很扁,怎么不能动啊,我这里都是这么做的啊,包括笔记本 ...

我看错了,我以为笔记本主板。。。。。。但台式的也不能用螺丝刀啊。

网友:
估计桥水分大 湿气重 做之前要先烤机几个小时后再去做BGA ,如果是新买回来的桥最后要先进烤箱烤上10个小时以上 再上机 就不会爆桥了

我信你

网友:
你底部温度高点  上不温度比底部温度低30至50   然后 上不口与芯片距离3到5公分

网友(点评):
这朋友说的太好了

网友:
温度控制太低了。

网友:
用螺丝刀啊,太暴力了

网友:
昨天又焊了一个华硕的主板,就焊好了,也是用相同的温度,相同的装法。 还是一样的螺丝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