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死我了,主板爆炸了

楼主(2012-07-15):
一块AM2主板维修,供电正常,32.768跟25M晶振有电压,诊断卡不跑码,有复位,帧信号FRAME灯没有闪烁,没有维修思路。

中午吃过饭没事坐下来慢慢测,给带上假负载(还是第一次使用,以前都是真U直接上的),开机,测得复位有0.16V的跳变,然后打算测下时针,突然“bong"的一声巨响,主板上一朵黑色的蘑菇云缓缓升起,吓得我把万用表都丢得老远
CPU座旁边的一颗Vcore滤波固体电容炸开了,旁边一片焦黑。到现在还没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记得还有一次,一个上管击穿了,把它吹下来,放上真U,用两相供电,开机跑码,也没过一会儿,上管的全部滤波电容,BONG,BONG,BONG,炸得一个都不剩。

大家都说是什么原因吧,是不是电容的电量太多了

网友:
1KB
一朵黑色的蘑菇云缓缓升起 ...

网友:
你拆了上管上电  会造成大电流的  只是电容爆掉 你还不庆幸啊  小心负载也烧掉 就掉了

网友:
我也见到过一次CPU旁边爆滤波电容的,还好只爆了一个,最后换上去以后只有上管有一个短路,把短路的上管换了之后就OK亮机了,比你运气要好些!!!!!!

网友:
蘑菇云啊,太夸张了吧,感觉和原子弹爆炸了一样

网友:
没遇到过,遇到过电源爆炸,场面比你形容的要轰烈

网友:
大电容爆炸的时候。爆浆的那个场面壮观

网友:
严重短路了~~~~~~~~~~

网友:
电子元件的小爆炸,还是蛮吓人的。

网友:
呵呵............有点夸张了吧  说的太吓人了

网友:
大短路,电流太大了,所以烧东西

网友:
上管短路了,造成电容电压直接达到12V,不爆才怪,上假负载ATX不过载就不会保护停机

网友:
从没见过,希望我也遇得到,别的不说,可以提提神

网友:
电容装反了炸过,当时还是蛮吓人的。

网友:
以后修板子 看来要穿好防弹衣 ,带上头盔,护目镜了……

网友:
看样子测主板必须得带眼镜才安全呀

网友:
电源爆炸我在培训中心见到一个S.B老师试过~(那老师维修不懂得,只是跟老板有点关系才能在那里呆的)

至于主板爆炸,我还没见过。- -~

网友:
又一爆炸事件,记得上次不知道是哪位仁兄的是电容炸到眼睛边上了,立马回去休息了上午半天;感慨万千啊!!!

网友:
我早写过了...修MS 二片板..一片炸到我眼皮了.....你哪电容应是叫..固太电容..<山在> 爆了里面全是纸吧.

网友(点评):
是叫固态电容,里面全是纸,跟一般的电解电容看不出什么区别,只是纸很黑

网友:
我擦 真假啊

网友:
维修也是高危行业呀!!~~

网友:
让我想起我们那里可怜的学徒,让他装个电容居然装反了,上电运行几分钟就听见一声巨响,眼镜上和脸上炸的全是黄色液体,吓的一愣一愣的。那时正好趴在机箱上问我为什么电容怎么慢慢鼓起来了。话没说完就悲剧了。。。

好悲剧的学徒啊~

网友:
注意市面上假货多,电容也许是二手的 所以大家更换电容后勿上电后正视电容,以免炸伤眼睛 相隔一定距离的话就算是炸也伤不到的 就当放鞭炮

网友:
拆了上管上电  会造成大电流???

网友:
我只见过网卡爆炸的
就一点火花而已
但是也挺吓的

网友: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啊。输出电压过高

网友:
说道电容爆炸,你比我幸运多了,我那次焊南桥时,温度上道190度,桥边上的一个电容突然爆炸,把隔热纸炸起2米多高,吓得顾客差点坐地上,这还没什么,关键是,爆炸时,隔热纸把南桥周围的小件抹掉一大片,真郁闷,没法修了,最后给人家赔了块板子

网友:
哈哈,高危行业,请大家赶紧买保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