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下大家双敏HD4850显卡问题

楼主(2012-07-15):
主板诊断卡2B不动了,测了显卡核心供电在两个电感上分别测量电压为1..07v,0.97V,显存供电2.03V,由于没示波器不知道晶振是不是好的,量了一下贴片晶振电压有四个脚,三个脚有电压分别为1.82V,1.82V,0.92V,OV,还打了一下金手指数据线阻值一致没有异常,复位和时钟信号线也没短路,都有阻值。
问题:问一下我所测得的电压正常吗?晶振电压正常吗,为什么会有3个电压?不知道晶振是不是好的。
问一下大家这个应该是什么毛病????

网友:
还有我用自制的显卡供电测量工具通电测电压时候几秒钟时间GPU就很烫了,问一下这个是正常发热就这么烫还是GPU有可能坏了?

1KB
是图这个显卡?这么新?

网友:
晶振电压都对,因为是温控的晶振,所以有三个电压,用第二块pci-e显卡或者pci显卡带进dos,运行atiflash -i,看能否检测到核心,看得到,晶振应该就没有问题。

gao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