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的系统内置麦克风不能用、求解呀

楼主(2012-07-15):
前两天用的好好的、今天和开朋友开视频麦克风没有声音了、驱动换了几个都没用、、是不是哪里需要设置?

网友:
有的系统用驱动精灵装驱动是不行的!最好到官网上下个响应的驱动!麦一般没什么开关!有拆吗?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再不行有可能是硬件的事  以前不是好好的吗

网友:
硬件问题可能性较小 还是软件问题 主要是驱动

网友:
新装什么软件没有?  或者什么语音软件引起不兼容? 说实话WIN7肚胀还是挺多的  还是信赖XP

网友:
用哪套視頻軟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