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06A芯片发烫

楼主(2012-07-15):
         一台ASUS  X8AC,板号K40C的板子,待机电流0.20,摸3V、5V供电芯片发烫,更换供电芯片后依旧,测3V和5V电感中的其中一个的对地阻值只有20左右,严重偏低,用电击法,摸南桥微烫,更换SIS 968的南桥后,该电感的对地阻值恢复正常,但一接电源,待机依旧偏大,供电芯片依旧发烫,断开网卡的供电电感后依旧,取下IO后也依旧,取下供电芯片后并断开两个上管后待机没有了,但只要装上供电芯片且断开两个上管,芯片依旧发烫且待机电流偏大,请高手指点,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断开2个大电感,如果还发烫重点查下 3VB 5VB的阻值以及供给的元器件有没有短路。

网友:
有短路啊。。

网友:
有图纸?传个看看!

网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啊 给我们这些菜鸟说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