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主板不待机没反应怎么修?

楼主(2012-07-15):
IBM T60 主板加AC电源后,电源灯和电池灯都不亮。
根据点位图和加电时序检查到U61(TB62506)57脚有20V正常,59脚有3.3V正常,42脚电压3V(正常24.8V),48脚电压0V(正常5V)。

请问怎么故障点大约在哪里?

网友:
先看看3 5 v电感的阻滞正常吗

网友A:
测各大电感的阻值正常吗,再测电压不正常的引脚的阻值,有短路的话断开在测量,确定是那里短了,

网友:
量下各个电感有没有电压。

网友:
看u61的57脚有无16v,59脚有无3.3v电压,38脚有无升压供电
查q34.q36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保护隔离场管未饱和导通,基极升压电路故障

网友:
电压不正常,仔细看看这电压了来龙去满

网友B:
u61的57脚有20V正常,59脚有3.3V正常,38脚有升压供电19V(正常25V左右), 查Q34正常,Q36  4脚3V左右(正常24V左右)。
就是查到Q36  4脚电压异常,把相关元件阻值测量了也没发现问题。

网友(点评):
q36 的5脚是否为16v?q33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各大电感的阻值正常吗,再测电压不正常的引脚的阻值,有短路的话断开在测量,确定是那里短了,

电感阻值小,测量不准确啊。

网友:
电压不正常先查下不正常的电压是哪个电路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u61的57脚有20V正常,59脚有3.3V正常,38脚有升压供电19V(正常25V左右), 查Q34正常,Q36  4脚3V左右( ...

Q36  5脚为20v,和正常板子电压一样,我想问一下Q365脚的电压应该是20V吧?Q33不短路。

网友:
这个个可以断开发排除一下故障。

网友C:
很明顯是升壓電路的問題,U61的38腳有19V說明前面的電路都沒有問題,問題應出在U61本身及36,37,38腳之間的元件上

网友:
真想去基地好好学习下笔记本维修 有的问题真搞不懂

网友:
应该5V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顯是升壓電路的問題,U61的38腳有19V說明前面的電路都沒有問題,問題應出在U61本身及36,37,38腳之間的 ...

U61 的36、37脚0V(正常是1.4V、2.4V左右),38脚20V(正常是25V左右)

网友:
维修主板 俺还是菜鸟 进来学下

网友:
有电路图看 就好点阿 这样不知道线号

网友:
查呀查,查到U28(PMH7 41A1242  LENOVO芯片)43脚、76脚输出的M1_ON和M2_ON是0V。
主供电(VCC3SW)3.3V正常。请问是U28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