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7-15):
创维32L08HR热机断电重启,请高手指教。
重启

网友:
有没有维修过这种型号电视机电源板的朋友

网友:
两个小时以前一切正常,之后就开始频繁开关机,驱动板以前坏了,被别人整的没有办法修复,我用四合一乐华板改用了,现在用出现这样问题,维修过这个型号电源板的朋友支个招吧,

网友:
按键问题吧

网友:
查一下那个开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