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9修到我精神崩溃,临近报废修不好一例

楼主(2012-07-15):
主角:V星MS-7529。
故障:全板无复位到短路导致上电电源保护风扇一转就停

天气本来就热了,店里下午起码有34度左右的高温,焊油又臭,又不能开大风扇吹。热得我满头大汗想骂人抓狂!偏偏来了片破板,G31的,这垃圾板论坛很多兄弟都修过,蛮好修的,但是偏偏我就这么背。板子焊过南桥,全是油。上电全板无复位,无内存供电,测内存供电下管GS极短路,吹下,焊盘GS极也短,下了控制IC,GS极焊盘一样短,都没东西了,少说被拉低了,最后找出这破板子内存PWM芯片的焊脚有一点锡渣,搞掉,焊回去,焊了N遍,好了,内存供电出来了,南桥供电不正常,LM358加场管的方案。LM358正相输入0V,跑线,查图纸,找到由U11的VOUT过来的,U11就北桥边一小芝麻管,查VCC,EN电压正常,VOUT无输出,这5脚芝麻挂了,可怜我满头大汗的翻了一箱板只在一个V星板找到一个相似的5脚芝麻,焊上去,VCC,EN来了,VOUT出来了,有点高,有2。6V左右,很热,也懒得管了,触发,南桥供电正常了,上U,跑E0,我还没开心一阵,复位灯亮了,鸡巴东西这内存供电又没了,这下还好了,触发,10秒掉电,像是保护了,PSON已经低了,接着触发几下,发现U11的VOUT没了,接着触发几下,风扇一转就停了。拔P4头,不行,打U11输出也没见短路。我晕死!我下了U11,用洗板水彻底洗了一遍,一样不行。我精神就崩溃了

莫非是VOUT电压不正常搞坏NB了???

求思路求指点~~~~~~~~!!!!!!!!!!!!!!!!!!!!!!!!!

图的VOUT是给北桥的

网友:
没人能给点思路吗,晕死

网友:
怎么没高手来拔刀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VOUT电压标示是1.5V吧?出来了2.5V?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打一下USB数据线的阻值,和IED的阻值,还有南桥旁边的小电容,确定南桥是否短路。估计就算是修过这片主板,也没碰到你这种情况。所以高手都不好出声,O(∩_∩)O~~

网友A:
冷静,冷静,天热别急,着急上火尿黄尿的,看你的图电压应是1.5V啊,你整出个2.6V来,谁受得了啊.你看看南桥是不是和天气一样热啊

网友:
不是南桥,是供给北桥的。唉,不知是不是北桥烧挂了,但是打了很多值都没发现异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静,冷静,天热别急,着急上火尿黄尿的,看你的图电压应是1.5V啊,你整出个2.6V来,谁受得了啊.你看看南桥是不是 ...

南桥不热,VOUT是给北桥的

网友:
同样的板 也是U11 损坏 换了一个 可以跑码了 可是不能保存COMS 不能RESET 否则挡13 冷启则好的
就是关机后要拔电源后 再开 才正常

网友(点评):
这板U11坏的多

网友A:
对先不要定北桥或南桥坏,先确定外围情况怎么样,这个给北桥的1.5V 电压和内存电压现在正常吗?其它的电压,时钟和复位情况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先不要定北桥或南桥坏,先确定外围情况怎么样,这个给北桥的1.5V 电压和内存电压现在正常吗?其它的电压,时钟 ...

现在都电源保护了,风扇一转就停

网友B:
重点查USB DRV的线路,此线路是做EN的开启电压,EN有电压了,北桥自然也出来啦。我遇到过,某USB线路的8脚IC坏导致的。

网友C:
楼主自己就是高手了,要冷静要冷静

网友:
晕。。。VOUT输出的1.5...既然错误输出2.6V,你还敢加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查USB DRV的线路,此线路是做EN的开启电压,EN有电压了,北桥自然也出来啦。我遇到过,某USB线路的8脚I ...

兄弟,谢谢你。我也怀疑过这个地方,但是现在问题是上电就电源保护。先解决电源保护才能搞其他的。我迟早精神崩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自己就是高手了,要冷静要冷静

哥你就别笑我了,我快崩溃了。

网友:
有谁来打救我这个崩溃的孩子?

网友D:
这个电压还作为基准电压,给358..然后供电管给南桥供电,这个2.6伏,会同时要了南桥和北桥的命,别着急,看看板子上有用的就留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压还作为基准电压,给358..然后供电管给南桥供电,这个2.6伏,会同时要了南桥和北桥的命,别着急,看 ...

哥你的意思是说这板子是两个桥烧短了引起的短路保护?我现在最想的是先解决了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你的意思是说这板子是两个桥烧短了引起的短路保护?我现在最想的是先解决了保护

你先把那个1.5伏的电压修正常了,

网友:
先静下心,过段时间再弄吧。

网友(2015-07-12):
这个板子是够复杂的 大热天有毅力修

网友:
这里可以查下U11 本身FB反馈脚相连分压电阻R187和R184阻值有没变化,换了U11还是一样的话。

ZK浪子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有几块板子,触发就掉电,修了很多次了,但是我还没有崩溃

网友:
UP7707是 S2-00???????????? 怕上火 和加多宝 或者王老吉,OK

网友:
太长,先收藏 再看

网友:
妹的,这么长时间的帖子呗挖出来。。。。

网友:
先赚取点分数 再看贴回复

网友:
我只能围观! 坐等高手

网友:
短接绿线和地线,强制启动,然后检查下电压情况

网友:
基准电压高了,没看到是1p5吗?你整个2.6v谁受得了

网友:
电压太高,烧桥的几率大了

网友:
估计修出来也划不来了

网友:
电压偏高查下FB电阻呀,

网友:
电压不对,查EN脚开启电压多少,再查R187  R184这2个分压电阻,问题基本就在这里。如果电压正常了,还是自动断电就得查时钟了。

网友:
这故障看得我也想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