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知道电池供电是怎么到vin,也就是公共点电压的?

楼主(2012-07-15):
红圈里面BAT-V是电池电压,它是怎么到vin的呢?

不可能通过mos管内置的二极管变成vin的吧?

只可能通过pq3的二极管到vin,可是pq3我都拆下来了
或者通过pr143、pl8、pq25、pl3到vin。
除此以外,我没有发现其他的路径啊。
难不成通过充电控制芯片到vin?

现在不接pq3,不插电源插电池,vin电压也有十几v,但是不能开机。

网友:
你给的不是完整图纸,无法帮上你。

网友:
你吧图纸型号发给我我帮你看看

网友:
把图纸传上来看看

网友A:
电池供电时确实是通过PQ3到达VIN的。我的理解如下:
当电池刚接通时,PQ3还没导通,BAT-V是通过PQ3内部的二极管到达VIN的,这时的VIN是还不适合提供大电流的,但已足够提供给待机电路,当满足相应条件时相关电路会开启PQ3,让PQ3导通,这样BAT-V就可以完全通过PQ3到达VIN了。
(PQ3没导通前,BAT-V还可以通过电阻PR143、电感PL8、场管PQ25内部二极管、电感PL3到达VIN,这就是为什么你拆掉PQ3后VIN仍然有电压的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供电时确实是通过PQ3到达VIN的。我的理解如下:
当电池刚接通时,PQ3还没导通,BAT-V是通过PQ3内部的二 ...

你理解的有一定道理,

别的朋友有没有补充?

网友B:
是呀,才看到一小截图是看不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呀,才看到一小截图是看不清楚的。

我的问题只跟这块有关系,其他部分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