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没有h8能不能触发

楼主(2012-07-15):
如题,t41在没有安装h8的情况下能不能触发?,我看触发南桥必须收到-PWRSW_H8才能拉低-ICH_SLP_S3,可是师傅说没有h8也可以上电,求正解

网友:
-PWRSW_H8l连接的是南桥的PWRBTN

网友:
能触发的,T4的摘了南桥也能触发

同意楼上

网友:
要BIOS参与开机的机器拆了南桥不能触发

网友:
H8 不参与开机  没南桥不行

网友:
应该能的。。。。

网友:
应当不能的

网友:
到底能不能,有没有人出来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