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vw9一开机有飞利浦LOGO,之后就然后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2-07-15):
飞利浦190vw9一开机有飞利浦LOGO,之后就然后无信号输入.VGA口旁边的mos管D极和S极有4.5V电压,S极接地的0V。电源板一切正常。屏线路没发现异常。我现在就怀疑主芯片有问题,但没条件,上来问问大家有没修这个故障的经验。是主芯片问题吗?电容我全部换过的了。请问下大家VGA插口那里的阻值标准是多少?我打下阻值试下.

补充内容 (2012-7-16 10:29):
准备买一个驱动板编程器,请问大家都在用哪款,介绍下。

网友:
可重新写数据试试。

网友(点评):
没这条件。。。

网友(点评):
准备买一个驱动板编程器,请问大家都在用哪款,介绍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0264

网友:
VGA三基色阻值一值几十欧

网友:
是一般 打错字!一般都是五六十欧那样子 好像在线刷不了程序吧

网友:
写个数据试试吧

网友:
量下VGA接口的二极管、RGB的阻值,没有异常的话再重写数据。

网友:
1: 打阻值。
2:刷程序。
3:换TSUM1P的芯片。

网友:
RGB的阻值一般是70欧左右

网友(点评):
阻值正常,如此说来,就肯定是MCU的问题????,...................没条件刷,要拿出去给别人别好麻烦,呀。刷一次多少钱左右,在广州的行价

网友:
今天刚搞个长城的,把AUTO和AUTO附件的键,两个键一起按就转换模式了,可以正常使用,神马情况。

网友:
大多是程序问题,记得修过

网友:
程序的问题啊,烧一个程序吧

网友(点评):
准备买一个驱动板编程器,请问大家都在用哪款,介绍下。

网友:
接上主机看看情况

网友:
程序问题了

网友:
觉得都有可能!!!

网友:
写程序都没条件还是送别人修吧.

网友:
写不了程序就改个通用板吧

网友:
这种问题关注的不应当是三基色,是行场两根线,要么行场短路,要么MCU或数据坏,没条件就看行场就可以了

网友:
查下 123  脚阻值是否是75 欧

网友:
我刚修了一台,淘宝直接花28大洋买了驱动板换

网友(点评):
我这个驱动板,淘宝上卖80元,还是刷下数据咯

网友:
品牌机,程序能找到还是可以刷好的,不行就换通用的驱动板,也能好

网友:
1写程序2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