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12-07-15):
atx电源 次级散热片的3个整流二极管(样子像三极管)的二边都接地。测得是从变压器出来的。为什么?请高手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
正常啊。次级的简化图如下,像三极管的整流二极管的两边(即1、3脚)是两个二极管的阳极,连接的是线圈一端,而另一端接地了,由于线圈的直流电阻是非常小的,所以万用表量出来就好像二极管阳极对地短路一样

gdx

网友:
那叫双二极管。

网友:
单相导通,并且在后级还有几百欧电阻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