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驱动板的问题 、。。。

楼主(2012-07-15):
我有个摔坏显示器的 驱动板 和高压板 都能用 能不能接个别的屏幕用啊 另一个屏幕的数据线 和 我那一套 是一样的都是 30根线 我那套 能接别的屏幕吗 害怕烧了什么的 不明白啊
显示器

网友:
你得看屏供电几V的啊

网友:
坏的屏线 上面写的 是 30V 这个板子坏的 屏线上面写的 60V 不知道能行吗

网友:
说穿了就是改屏,那是要具备条件的。供电,屏接口,MCU。那一样不合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