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g 不加电

楼主(2012-07-15):
客户拿来一本本4736本本不加电 插上电源就有0.16a 估计有短路 以为是雷击 量测+5VALWP +3VALWP 不短 这个板好可以断开3 5v 电流还是偏大 供电TPS51427发烫 赶紧换个 还是烫 量测到VL短路 直接到地 按照图纸能拆的都拆了

这2个电容和芯片拆了

这个芯片和电容拆了

查了图纸没接其他地方 难道pcb短路 大家帮我看看
附上图纸

网友:
这条线拆完啦?拆完再说吧

网友:
烧鸡法,烧啊,哪个发烫就哪个

网友:
vl到过的地方很多,你可以先把VL角翘起来,看看是吧是芯片内部短路或别的引脚引起的短路,确定芯片以及引脚无短路,在着重检查后级电路。

呵呵 这个机器系统供电应该是正方形的引脚在底下的 还真的不好翘

网友:
看了下图纸,也看不出哪个元件能引起短路,建议;用洗板水把板子清洗一下;再一个就是用烧鸡大法了,别的也没有太好的方法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也有个4736的板子,是被雷击过的,换了个网卡IC了,又出现了不定时掉电,又在CPU_VCORE的供电上加了两个滤波电容,掉电的数次减少了,难道是我加的滤波电容不够多?唉,被这机子搞死了,如果楼主修好的话,分享下哦

网友:
估计还到其他地方吧,用流行的烧鸡试试吧,省事得多。

网友:
VL还到很多地方,不只是那两个电容,烧吧,

网友:
短路你还有没有查到的地方 继续查!

网友A:
EC也需要线性的吧? 线性短EC坏的多

网友:
把VL到的地方都量一下,要仔细,不要放过小细节。

网友:
楼上 都说的很对 学习 等待楼主的佳音

网友:
看了下图纸,VL去了很多地方

网友:
把VL挑起来测一下啊。可能是后极短路

网友:
呀呀真不好意思没留意这个嘿嘿,可以用割线的方法试试,就是有点麻烦嘿嘿

网友:
采用割线法   烧鸡

网友:
查下VL电压产生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也需要线性的吧? 线性短EC坏的多

EC可能性很大;VL短路,EC一般也会挂掉

网友:
看一下负载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