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2-07-15):
我有一块技嘉GA-945G*****S2主板,点不亮,上诊断卡,显示00和C1,老是跳这两个,从00跳到C1,又从C1跳到00,反反复复。请问故障在哪?

网友:
不上内存跑什么

网友:
C1一般是内存的问题,
如果你插内存还是一样C1的话,那说明没有抓到内存,看看SMB信号,内存的3V供电,
00--C1,就些板子不过内存就会自己动复位,
最好先刷个BIOS看看

ywb

网友:
3.1

网友:
同意三楼,技嘉通病bois……

这是技嘉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