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G 被雷击了

楼主(2012-07-15):
各位师傅们。有块WD500G的硬盘被雷击了。板上烧了个很多条腿的芯片。从网上找了块板号一样的板子。换了ROM 。插电还是没反应。而且三星 那块芯片特别烫手。检测不到。可不可以把烧坏那个芯片换下试试。。谢谢

网友A:
雷击坏硬盘的还没遇到过。
一般是坏显示器、主板、网卡、电源

网友:
这个好象是缓存芯片的

网友B:
支持一下,哪个是缓存

网友:
你说的没反应是啥?电机转吗?磁头敲盘吗,说详细点,

网友:
怎么会烧硬盘的呢?,还真是第一次听过。- -

我也是

网友:
......雷击的没见过,不过要是磁头没坏不打盘,只是固件坏的话是可以修的

网友:
三星的那个芯片是缓存吧,只要型号一样就可以换

网友:
三星的那个芯片是缓存

网友:
是的,烫手的是缓存

网友:
雷击  几十万伏高压  坏哪里都不足为奇

网友C:
呵呵 你换错了 应该把 坏的主板上的 主控芯片 换到 你买到的板子上 装上就好了

网友:
晕,雷能把硬盘弄烧啊,没听过

网友:
没听说过  倒是见过质量次的硬盘电源转接线短路烧过

网友:
要是会转你就把BIOS芯片换掉看下行不行

网友:
插电没反应 摸着缓存芯片那块 特别烫手。。也不转

只连接板子 不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击坏硬盘的还没遇到过。
一般是坏显示器、主板、网卡、电源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顾客拿来 说雷击了。。试了下。主板内存 硬盘显卡。全都坏了。。很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你换错了 应该把 坏的主板上的 主控芯片 换到 你买到的板子上 装上就好了

换主板上的主控芯片 。。。。?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顾客拿来 说雷击了。。试了下。主板内存 硬盘显卡。全都坏了。。很郁闷

网友D:
找一个一样的电路板全换了好了。

网友:
缓存烫手说明有短路!你光换缓存恐怕也是修不好的,外围还是要测的!

网友:
板子坏了,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一个一样的电路板全换了好了。

一模一样的找不上啊。板号一样 换上还是不能用

网友:
报废了吧  估计是没希望了

网友(2012-08-14):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下,哪个是缓存

左边那个!!

网友E:
本人专修各种被雷劈的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人专修各种被雷劈的硬盘、

能修吗  可以传授点经验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