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反复跑0.3掉电

楼主(2012-07-15):
主板型号:6050a2297301-mb-a02(intel  ddr3 独立显卡)
问题现象:主板跑0.3掉电,3.3V、5v、1.5、。。。正常。cpu供电只有0.9v,有波形正常。偶尔一次机子可以正常显示,几率很小。cpu正常电压在1.2V(记不起了,反正比这个高)cpu供电ic是  ips51620,请问是不是这个相关电路问题,某个工作条件没有满足,而导致只有0.9v供电求思路

补充内容 (2012-7-17 17:09):
谢谢各位的跟帖帮忙,换南桥后可以正常显示了,但是这款机子显卡温度奇高,烫手。还有就是不认硬盘,南桥排除了,bios刷过。。。

网友:
按你这样子说,有时候可以进入系统,是不是温控问题呀,或者CPU座背后面的NEC大电容,或者散热问题

网友:
测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了没有,再就是CPU的供电电容,挨个拆掉试试!!!!

网友:
0.3掉电,是因为有电压没有出来
你看看CPU供电的工作条件,挨个查,就知道了。特别是显卡供电

网友:
个人感觉你的CPU问题更大,换个U试下

网友:
问题还是出在CPU这一块,好好查查

网友:
可不可以测到工作条件电压

网友:
看看cpu供电  电容是否有漏电的情况    CPU供电IC 是否良好!!  上 下 MOS管是否良好!!

网友:
打阻值先啊。看有哪部份有短路没。再测掉电前所有电压都有出来没

网友:
看某个负载把阻值啦底了 不

网友:
不要再纠结CPU供电问题了,机器没正常起动电压只有0.9V,正常起动后1.2V,这是正常。跟VIP状态有关

网友:
请教楼上 VIP状态 什么什么

网友:
电压应该是正常的,可能CPU没有复位

网友:
查其他地方的供电都满足了吗

网友:
没过cpu,换个cpu供电芯片试下

网友:
0.3,桥应该没过把,加焊桥试试

网友:
楼主没查的东西太多了,先排除CPU供电,再查其它的吧

网友:
应该不是cpu供电问题,0.9v应该是正常的,按照时序向下查

网友:
我也有台4411s的机子加电反复重启不亮,无头绪,哪位大师指点下。版号6050A2252701-MB-A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