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 干掉山寨 上网 本 不触发

楼主(2012-07-15):
杂牌山寨上网本,不触发,无维修史,无浸液烧痕迹,各组供电无短路,IO换过,南桥加焊电流触发到0.13a无效,最后缺CPU供电使能,拉个二次3.3v解决,触发上电跑马进系统,装机,最后电池的放电回路还是有问题,可以充电不放电,不管了

网友:
干掉山寨机,无图纸维修

说实话,此机器山寨的不能山寨了,他拥有华丽的外观,但里面那个叫人。。。。。。。。。。。。。言归正传,机器到手,主板无浸液烧毁痕迹,一修板,测得各大供电阻值基本正常,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1a 触发到0.02a掉电,初步判定不是IO就是南桥,IO为WPCE775LADOG,此机器无图纸,只得找IO的PDF,找了好几个图纸,都不一样,为什么大家都知道,IO的GPIO引脚是与BIOS正常通讯后,由BIOS里的程序来定义的,叫天还是叫地呢,换IO现象一样,、测得南桥RTC电路正常,接下来要做什么大家知道,,,,猜猜吧,加焊南桥,冷却之后,加电奇迹出现了,老,天 可以到0.13A了,测得各项供电均产生,只有cpu供电没有,这不是,打击人吗,这么多问题,不放心,拆下南桥值球后装上去,现象一样,主要是想看下南桥有没有掉点的,还好,现象还是0.13a掉电奶奶的,不容咦啊,测得cpu供电阻值正常。上下管正常,注意,上网本好像都是节能的,CPU供电电路也较为简单,VID,什么的都没有,最后 最后飞个2次电源3,3v上去,作为CPU供电的使能。结果可想而知,有供电了,你不跑也得跑马,电流欢快的跳跃起来,呵呵,也没有LOGO,只有显示INTER,最后就是电池有充电动作,就是不放电,哎,不管啦,那个放电电路也是个很罕见的,亮了就行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电池的问题,谢谢师傅宝哥

网友:
早看到楼主的帖子,就可以多整好两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稍微的顶一下!~~~~~~~~~~~~~~~~~~~

谢谢抬举啊

网友:
和长城 MSI的上网本的主板差不多哦

网友:
厉害,我这还有还几台没弄好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