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长城电源板CGCPOM22E14电源一体板电源IC型号

楼主(2012-07-15):
求长城电源板CGCPOM22E14电源一体板
电源IC型号

网友:
电源跟高压一体的你用通用的也可以啊

网友:
晕,IC在反面,你照正面有什么用

网友:
没经验哦!!!

网友:
找不到就换一块咯。也不贵。。

网友:
应该是2269CP 你下个PDF 看下引脚是不是一样 一样找个换上试试

网友:
通用板是不是又涨价了,比原板还贵?

网友:
这个板就是想把它修好!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回复

网友:
可以修好的,换个电源驱动块,看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好像是LD7575,乍看下去其实不一定要找回原来的IC,你可以找到同这块板差不多的电路的IC,可以改上去

网友:
7575的没错

网友:
你很执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