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e2000 笔记本 电流0.7A

楼主(2012-07-15):
今天接一台HPZE2000笔记本   拿来时是  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   触发后电流上的0.43不动了   CPU供电1.0V   内存供电  2.5V 1.2V  3.3V  正常   用手按CPU座电流可以上到0.83掉到0.7  加焊了一下CPU座   现在每次都可以触发  电流上0.75 掉到0.5  0.6反复重启  上不上内存都一样  不知道往下该怎么查了?

网友:
把北桥加焊下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CPU电刚过,下步就过不去了

网友:
南桥加焊试试吧

网友:
你换多几条内存试试吧这电流应该是档内存了,这ZE2000俺也收过一台,的确老掉牙的855芯片组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还是CPU座的问题  加焊的时候加的助焊挤太多了  导致座里的接触点上面全是松香  接触不良  后来用酒精好洗一边   才好的     以后不能加的那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