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

楼主(2012-07-15):
今天遇到了一件难题,刚拿了一块新板,当时没有注意看,拿回来了之后才发现不亮机,这种情况当然要上诊断卡了,上了之后,发现居然不跑码。我当时想是不是CPU挂了啊,于是就拿了一个新的来试,结果依旧,于是没有办法了,就去查CPU供电了,他是采用的一个上管,两个下管供电,{板子是技嘉的}最后发现供电没有问题,这样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供电没有问题,CPU也没有问题,可是去挡在CPU这里,这该怎么解决啊,望高手指点

网友:
上CPU假负载测有没有供电时钟复位,还有PG

网友:
如果有上述条件还不行就压NB或CPU座年有没有跑马

网友:
是新板子的话,拿去换块的了啊!还修什么啊!修了就不保了啊

网友:
看是不是CPU 座子的问题 加焊下看看

网友:
整板有没有复位啊

网友:
我也知道换板是最简单的办法,可是自己真的想知道是什么故障,所以才想高手指点。还有多谢你们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