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CI945PA跑马全部通过,显示器不显示,灯闪

楼主(2012-07-15):
顾客说看电视的时候闪了几下,听他说开机听的到开机声音,就是不显示,接上显示器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无任何显示,诊断卡跑马通过,有时候是卡在85那里,请问大家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点评):
楼主,显示器坏了吧,主机没事啊

网友A:
补充下,集显,查独显可以
显示,VGA1.2.3脚对地阻值是70多,13.14是1000多,对照好板阻值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那就是北桥了啊

网友:
查VGA线路或加焊NB

网友:
还有行场信号

网友:
北桥开焊了,加焊一下看看.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加焊后好了.

网友:
行场阻值是700多,应该是正常啊,按压北桥也没什么反映,13脚电压是3.3V不知道正常不,量的一块好板是2.9V,应该也差不多啊,难道真是北桥挂了

网友B:
12脚数据和15脚时钟的阻值测了吗,阻值与13、14脚差不多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脚数据和15脚时钟的阻值测了吗,阻值与13、14脚差不多才行啊

13.14脚阻值是一样的,12.15脚还要测吗,这个不知道,阻值是多少啊

网友:
12.15脚阻值是930多,13.14是800多,应该正常啊,可就是不显示,估计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加焊了下北桥故障一样,估计是挂了

网友:
集显挂,先加焊NB,完事不行,,换新的,,搞定了,,,

网友:
刚搜了下论坛,说行场电压都有5V左右,我的只有行有3.3V,场无电压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呢??

网友:
北桥虚焊赛

网友C:
主板vga信号没出来呗,,,或者是不稳定。。看VGA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主板vga信号没出来呗,,,或者是不稳定。。看VGA口

VGA口应该是没问题.NB加焊了还是不行,换独立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口应该是没问题.NB加焊了还是不行,换独立显卡了

看这么多。。。觉得是桥。。。植株试试。。。。不然的话就是桥真挂。。。行场12-15是一样的。分两个信号的。可以用万用表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下,集显,查独显可以
显示,VGA1.2.3脚对地阻值是70多,13.14是1000多,对照好板阻值是一样的,

问题是这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