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K18主板维修案例 不上电维修思路集锦 APPLE A1286笔记本电脑不开机维...

楼主(2012-07-15):
维修主板:APPLE  A1286主板

板       号:K18

故障现象:经过客人描述是进水笔记本主板。不开机,然后直接整机发过来进行维修

维修过程:经过测量。本人购买了APPLE专用的电源线,直接在电流表上用电。可以看开机电流和待机电流。

此机的待机电流0.02属于正常

ADA灯,在这里说明的常说的ADA  也就是阿达灯,就是适配器指示灯。常亮  绿灯。看来待机时的电压基本OK。  RSMRST_PWRGD这个信号也基本到位

这个主板的架构图给大家看一张:

HM55芯片组的机器

是个好芯片组,因为对I3的架构时序超级熟悉了

呵呵

那么就可以开始进行维修了

开机在哪里开机?短接C5710就可以了

但是此机本来就是个不开机的。我们要做的是先焊接一根线在C5710的1脚

然后对地点触之后开机

这样子有利于维修

下面就可以开始测量信号了

经过测量

EC发送给南桥的PWRBTN信号有下拉的瞬间动作。在点触我们焊接的开关线

而且 RSMRST#已经抬高维高电平

再测量PCH HM55的 RTCCLK

正常的32.768的波形

S5状态的信号已经正常。

S5的参考电压也正常

SMC_ADAPTER_EN

这个信号也为高

看来问题点就是在PCH不发SLP信号给EC

从而导致的不上电动作

那么PCH会有什么问题导致呢?

因为这个机器是进水的

所以我用我的斯登利的风枪好好的把板子吹了一把。PCH也好好的吹了一把

可惜故障现象涛声依旧

难道是桥坏?

没有理由

看来还是桥这里有信号异常导致SUS模块不发SLP信号出去

所以立马回头去查BATLOW信号

上拉电压正常

R1931的上拉电压正常

但是BATLOW信号为低电平

这个时候用镊子短接了一下R1931就可以触发了

装机。在R1931电阻2端都焊接一根先出来

短接开机进行测试

显示正常 ,进OS测试功能都OK

但是这个机器有个不好的地方,电池只有2V多。不是指CMOS电池

对于BATLOW信号的处理错误。

我们的做法可以直接切断BATLOW信号于EC之间的线路

因为BATLOW信号对于PCH来说是个输入信号。所以吧来源给切断

来源就没有了。

所以就是屏蔽PCH检查这个功能

网友:
有图纸吗,想研究下

网友:
咋没几张图呢,如果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apple 的板子跟普通的主板一样了啊。。。

intel的u..intel的桥。。。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SMC_ADAPTER_EN这个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这个帖子已经说得够详细了

网友:
真是牛人
一个

网友:
此贴曾经看到过,印象深刻。

网友:
切断了电池电量低的信号会造成过放电的

网友:
经典,学习了,不过我想知道,你们这些信号都是怎么认识的,怎么记得的?我都记不得,能否给的经验???

网友:
学习了,,很不错的帖子啊

网友:
苹果电脑到现在都没有接触过。里面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样的!

网友:
请教下 SMC_ADAPTER_EN 此信号怎解 还有此 BATLOW信号
我这苹果机很多 但是也有搞不明白的

网友(点评):
bat 电池的缩写 low 低

网友(2012-08-15):
苹果的机子很少修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值得学习  不知能否贡献下图纸

网友(2014-11-12):
楼主的经验非常充足,应该不是新手吧。

网友:
楼主写的真详细,看了很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