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搞掂B450进水,没待机维修

楼主(2012-07-15):
今天收到一台进水B450,接可调稳压电源没待机。没短路感觉不会很大问题,先拆机吧,这机器挺好拆的,螺丝也不多。拆开机器,第一件事是目测吧,因为是进水机,肯定那里有腐蚀,找到腐蚀处或许你好快找到故障点,目测系统供电芯片TPS51125进水腐蚀过,其它地方没什么大碍,先用洗板水清洗芯片,在电容电阻上打对地阻值,看看有无短线,测过都正常,那应该芯片没什么大问题,确认所有电感没短路,再次上电,测TPS51125的工作条件,难道供电没有吗?实测供电正常,BST供电正常,ENTIP1 ENTP2只有没有电压,看到问题就要这两个信号3V\5V开启信号上面了.查图纸看到这两个信号是经过Q28\Q25两个双MOS管过来的,这2个MOS管是保护作用吧,实测两个管子都挂了,去掉不要了,亮机了.

网友:
大伙不好意思,文笔有点差,你们将就着看啊

网友:
这两个去掉不行吧?

网友:
S5_ENABLE是EC发出的开启信号,高电平导通1、2、6这个管拉低5脚的电压,让51125ENTIP2 不被拉低接地

网友:
去掉了,怎么接呀,请教

网友:
这个51125产生待机的工作条件就是不让3v 5v的开启脚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去掉不用接 这样3V 5V 就不受EC 控制了

好有型,我喜欢的杰森!!!

网友:
好明显51125ENTIP1 ENTIP2是自身输出的,当信号高电平,后续会继续输出,但若然明显被拉低的话,这就不会再输出3V 5V啦,去掉的话2脚一样是高电平输出,3脚一样保持电压不会被拉低接地

就是这样

网友:
学习了…………

①辈子守擭妳 -3 严禁灌水

网友:
51125产生待机的工作条件就是不让3v 5v的开启脚对地,学习了。

网友:
9楼说的很对,开始没有看明白,我把图画出来一点一点看的。才懂

网友:
,学习、

①辈子守擭妳 -3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样会不会导致用电池待机的时候也会产生3v 5v待机 比较耗电呢

网友:
还是有图好,没图只能烧了

网友:
这个51125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输出ENTIP1 ENTIP2呢?

网友:
不要了,是不是直接接过去了,

网友:
这个保护去掉确实可以用,但最后不要随意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