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上网本问题

楼主(2012-07-15):
山寨上网本用无线网络老是自动搜索,提示连接中但是能上网,不知道查那里。
系统重新做过还是一样。

网友:
找原厂驱动吧,不行的话换个卡,再不行的话就不管它啦,能上网就行啦!

网友:
能上网了还管他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