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

楼主(2012-07-15):
今天接了一台HP511的笔记本电脑,拿来是开机电流跑到0.35掉电,以为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换了问题依旧,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帮帮小弟急

网友:
你那块板修出来没有,你量一下北桥上面有几个电容是0欧的

网友:
CPU供电出来了没有?主板存在短路吗?如果没出来主要查下CPU的工作条件,看看板子是不是还有别的电压没出来,或者不正常

网友(2012-09-02):
说的太笼统了 说具体点啊

网友:
得查一下点都起来没,可能是缺电引起掉电的

网友:
像这种情况。应该先问清楚客户。如何造成的原因。

网友:
测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
在开机的一瞬间测电感的电压。
不能盲目的去换芯片。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我和楼主的维修功力应该差不多,出了问题就是换而不是先查,基础不强的后果

网友:
电压出来完没有呢

网友:
量有哪些电压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