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电路板上电机触点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2-07-15):
希捷 7200.12 320G硬盘电路板上3个电机触点测得对地短路,电压为0. 请问它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三个点电压是一样的。大约不低于3.8V左右

网友A:
这简单啊,你把电路板折下来测下板上的三个点是不是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简单啊,你把电路板折下来测下板上的三个点是不是短路啊、

是拆下来测的。

网友A:
那就跑线路啊,差不多是到电机驱动IC上了吧?把电机驱动IC吹下来再量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跑线路啊,差不多是到电机驱动IC上了吧?把电机驱动IC吹下来再量量啊

已经彻底对地短路,我感觉跑线路也没法跑了。已经在淘宝买了块电路板。

网友B:
电机上的电压,跟硬盘的工作情况有关,有的时候是3V多,有的时候11V多,对地短路的话,电机驱动芯片肯定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上的电压,跟硬盘的工作情况有关,有的时候是3V多,有的时候11V多,对地短路的话,电机驱动芯片肯定坏了 ...

能将驱动芯片烧毁,我现在担心电机有故障。

网友:
换电路板后好了。测了一下硬盘状况很好,红棕块没有,绿块也几乎没有,绝大多数扇区是速度最快的那一种。这种大容量硬盘的维修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