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无线网卡

楼主(2012-07-15):
无线网卡找不到3G卡什么问题?我已经装了驱动就是找不到

网友:
換個口呢  ?要不先裝下系統

网友:
先用U盘试一下 看能不能发现新硬件?

网友:
我试了没用,也装了系统

网友:
3G设备坏了吧?

网友:
3g设备坏了吧..换个设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