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2-07-15):
近日收到一到三洋显示器,故障表现为黑屏无显示,据客户说,最近开始时行时不行,后来就彻底罢工。从客户那拿回家来试机,故障也是一样,确定不是电脑的问题,显示器必有问题无疑。
回家后先分析下思路,没有任何显示,包括指示灯,是不是供电出了问题,要这样就好办了,因为这个机器是外接的适配器电源,12V-3A输出。插上适配器,用万用表一测,电压12V正常输出,看来这个没有问题了。到了这步,就只能开膛破肚了,拆开外壳一看,吖一个排线掉了出来,我可以肯定这个不是我扯掉了,因为没有一点感觉,那只有可能是以前掉的,我问了客户,他说这台机,正常用的时好像候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到底是不是这样,也记不清楚了,这排线不插肯定不亮,于是我自己以为又找到问题了,不就是排线掉了,引起液晶屏不能正常开启显示。连上前面板排线,上电,电源指示灯亮,再把它连到笔记本的VGA接口一试,再上电,切换信号 ,,电源指示灯长绿 ,但就是无法显示。看屏幕也看不到暗屏时淡淡的影子,心中好心疑惑,看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拆掉所有螺丝,打开外盖,里面电路板就两块,,一块是驱动电路板,一块是高压升压板,屏是夏普屏。再上电测量,高压板12V直流输入正常,保险也没坏,测高压开启信号也正常,,那这样不就是暗屏故障嘛。确定是暗屏那就好办了,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但要想具体确定是那个的问题我却又犯愁了,因为我也没修过液晶显示器,只能参照笔记屏的维修来修,理论上一样,只是不是搞这行的,很多东西没有,比如现在我连个液晶通用高压条都没有,要有这个点下灯管不是马上有结果了吗,难道就这样不修了,等明天去学校再搞,心里有点不舍得,,刚有点思路了,又不搞了,不是我的个性。没高压那我量你的高压输出不就得了,要没有电压输出不就是高压坏,用直流1000V档,一边接地,一边接在输出脚上(当时心里好后怕,因为我知道高压点亮电压不止1000V,但就是不想放弃,想马上知道结果,而且好似万用表说明书说有保护措施,短时间超出量程还是没事,我就赌一下,后来看液晶高压原理知道这个方法不行,要是灯管坏了,这里是不会有电压输出的),眼睛盯着万用表,上电没任何反应,看来是高压板坏了。苦于手中没有好的通用高压板,只能等到学校去搞了。
第二天,起个大早,到了学校,问了老师,他们也没有这样液晶高压板,这也不怪,因为我们是修笔记本的,没这些很正常。学校没有,那我就去楼下修液晶那,假装修屏,叫他们测试下,我不就知道了,然后看他们的怎么说,要价格高了我就自己去买个配件回来,就当练习吧!
本着偷师学艺的想法,那我就再试下液晶屏,看仔细点,到时好和他们说故障,找来电源适配器插上,故障依旧,看来只能求助专业修显示器的人了,收拾东西,准备下楼,就在准备起身时,忽然心血来潮想,我们修笔记本常用可调电流表测机,上电可以看电流变化,能知道大概,比如电流0.01是待机再多少又到那里了,那我也用这个看下液晶屏的待机是多少,而且这个电源线接口也和液晶的那个刚好 一样,就先试下吧,多积累下经验。把电压调到12V,插到液晶上,上电,电流上到0,6左右,而且刚才从背面好像闪了一下光,这是怎么回事,再上电,仔细观察,确实是这样,难道这屏有短路打火,但短路不可能就一下吧。把屏翻过来,再上电,仔细观察整个过程,在上电一瞬间屏竟然亮 了,然后显示几个英文,不怎么明白,但应该是没有信号输入的提示,心中狂喜,难道好了,赶紧找来条VGA线,接上笔记本电脑,切换信号后上电,电流上到1.6AD左右,咦,这液晶不是好好的吗,我那熟悉的桌面不是显示在这屏上吗?这下心中豁然开朗了,转来转去,还是最先判断的电源问题,可是我刚才明明看到用电源适配器,指示灯也正常亮起啊,这就怪了,难道是这个电源功率不够。为了验证我的想法,又换回电源适配器上电,奇怪刚才还正常显示的屏,真的又不亮了,而且那个指示灯也正常绿色长亮指示。仔细观察,好像哪 有老鼠一样“吱吱”声,再仔细听,还真是这样呢,而且不是连续,是间隙的叫,声音是从那个高压板的升压变压器中发出,至此故障确定,这就是一起,因电源适配器功率不足,带不到灯管工作,而引起的暗屏故障。故障确定,去楼下买 了个新的适配器,一切OK。
心得:这个故障不大,但一波三折,表象一切正常,让我走好多弯路,那天要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用了可调电流表,可能我就去换高压了,而且换高压后又肯定不行,那到时就没有思路了。看来,维修过程中,功率问题是个时刻要注意的问题!

网友:
跟我以前修的一个案例一样,两个适配器用表打都有12V输出,结果一个点亮一个点不亮,害得我白拆出灯管来,最后换个适配器好了~以后修液晶是要用可调电源比较稳定~~

网友:
将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电容换一下就会好的。

网友:
如果是外接适配器的显示器,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是先考虑电源,确定电源没问题后,再继续下一步去维修。

网友:
了解了     很好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