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打字,怎么识假(打磨比较好认,看是否镜面)

楼主(2012-07-15):
今天收到一以DV3000的机,客户以前给换过显卡。现在还是显卡问题。芯片上面打着11年产,631,黑胶的。看核心确实是镜面的,没有打磨过,但看核心边缘的粗糙性及芯片成色,就知道这芯片是打过字的。

芯片打字,怎么看字识假。因为我是通过上面所述识别该芯片是打了字的,而非从字识别。(打磨比较好认,看是否镜面,就能区分开来)。洗板水能否洗得掉这招我想大家都知道。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
如果能用洗板水洗 掉,是不是说明是打磨的呢

网友:
我们一般都找熟人买,像631的话都是白胶的,可能打磨的可能少一点儿,
从BGA的反面也就是锡珠那一面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不是打磨过的,

网友:
很难识别的,看看外观吧

网友:
到底是不是全新的呢?请教下,怎么判断?

网友:
现在造假技术越来越成熟了,发现了点他们就改进!整个市场都混乱,若整个市场都买不到真的,那知道真假有何用。。

网友A:
顺便说下,可以看芯片反面,就是直球的这面的辨别方向的三角,用放大镜看,新的一般都是黄色的,翻新的一般都会有银色及拖过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说下,可以看芯片反面,就是直球的这面的辨别方向的三角,用放大镜看,新的一般都是黄色的,翻新的一般 ...

顏色變淺或許就是因為拆焊過和洗過的回收晶片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