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问题

楼主(2012-07-16):
开机00-7F,开机无显示,显卡核心,显存,5V,供电都正常,晶振两端的电压1.61  1.70,换其他显卡正常,请问该如何解决此显卡故障?谢谢。

网友:
晶振两端 是不是有问题 用手压一下晶振两端 看看是否 启动

网友:
晶振两端电压不正常啊,一端应该是低电压啊 换晶振和起振电容试试

网友: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电压正常了 那无非就是GPU 和晶振的事情了

网友:
显卡有个复位脚,测量它,看有阻值吗?

网友:
加焊下芯片啊

网友:
量下64个信号线阻值是否正常,还有晶振.复位与时钟

网友:
发现问题,BIOS为八角芯片,八个角除了3.3V就是0V,正常的芯片,引脚3.3  1.5  0.45  0.47   0我想确认一下,是不是程序丢了,还是芯片坏了,这两天5个显卡同故障,而且都是山寨卡,如果是程序丢了,该怎麽刷,我是刚接触显卡,各位大哥大姐,请指教,谢谢。

网友:
64信号线正常时钟复位正常

网友:
既然基本的都正常那就只好做BGA了。。或者刷刷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