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000问题

楼主(2012-07-16):
  我有一台华硕A3000机器,现在是有0.04的待机,开关键也有3.3V电压,按键没启动有修过的师傅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
大侠来看看呀

网友:
期待解决问题的师傅。呵呵!!

网友:
记的是电容坏了去掉就行了。好像在MINI PCI槽旁边的。

网友:
仔细检查供电部分

网友:
ec
啥的测过没按  开关呢,晶振起针了吗

网友:
先查一下系统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2012-11-14):
去吧 M38857  南桥 边上的  这个  加焊 下  应该 就 好了  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