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A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2-07-16):
我这儿前几天接了一台联想 467A屏 外壳都碎了。于是把主板拆下来 点亮试机。电脑到0.9多机器就是不亮 有时还掉电,南桥还特烫。掉电于是加焊北桥现在不掉电了。但是机器还是上到0.9几机器不亮。内存换过不行,显卡加焊了 还是不行。于是我也没招了 ,请求各位大神帮忙 ?在线等
显卡
掉电

网友:
你先查供电,看有没有,还有CPURST复位

网友:
摔的机器吧 吧桥拆下来看 下 看是不是掉点了啊
同意楼主:
5.0
fffzzd
同意楼主: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按这些去查

网友:
摔的机器,桥可能有掉点的地方,这种机器即使修好了。以后使用起来可能也不稳定~!

网友:
摔的机器基本很难修好。不稳定的很

网友:
复位产生了没啊?

网友:
南桥特别烫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啊,摔过的机器问题很多的,希望解决了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