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菜鸟 修22寸显示器 白屏

楼主(2012-07-16):
昨天我收了一宏基 22寸显示器,开机白屏。在网上等了一套点屏套件各种试屏就是不亮。最后用通用高压板加上我买的2270的通用驱动板点亮了,但是还是白屏。请教各路大神指点怎么用哪个点屏套件判断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屏线的问题 。怎么连接的 。在线等 谢谢

网友(点评):
如果屏供电正常 测量屏升压电路工作没?

网友:
量屏保险是否 被烧断

网友:
先测一下屏供电是否是5伏

网友:
屏供电是否有、、有的话屏坏的可能性就大了

网友:
查5V供电有没有送到屏上,查保险丝有没有烧毁,再查DC-DC升压电路有没有工作,各项电压都正常不正常!

网友:
重点看屏板上的一个8脚芯片 顺便报下屏号 有一批22寸有通病

网友:
屏幕上的电容也测下  有一组是并联的  看阻值是不是差不多的         差太多就要换了

网友:
屏供电是否稳定,驱动板芯片引脚有无杂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LTM220M1-L01   是这个号吗

不是这个 那个是cal的

网友:
先测屏供电是否 正常

网友:
5V电压有没上到屏,屏保险有没事,5V转3。3V稳压管有没事,5V转12V有没查过

网友:
白屏的话直接量屏供电跟元器件

网友:
可以换个好的屏试一下

网友:
一般是屏坏了

网友:
是不是那种很纯的白屏  如果是修好的可能很大。先看看5v屏供电,,如果没有查驱动板5v电压有没有通过一个 比较大一点的三极管转换过来,如果那个管子有烧糊,,说明屏上有短路,,如果5v没钻换出来,就是主板有问题,,。。如果屏上有5v电压,查12v电压有没出来,查升压电路工作条件,,一般是升压芯片和电感坏,,12v对地短路情况也很多。。纯白屏几乎都能搞定

网友:
学习了 , 升压电路是不是主要就一芯片,电感,和一二极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