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2-07-16):
  今天拿到一块主板,开机不跑码,在测量所有电压之后发现内存电压一直跳,本来是2代内存1.8V电压的,触发后测内存电压由1.8跳到2.1V再跳回1.8V然后又跳回2.1V如此反复,其它电压全部正常,复位也能有跳变,查了内存的反馈电压也正常,因为没有经验手上也没有这个控制内存供电的芯片换,这样的情况会开导致诊断卡不跑马吗?

网友:
在淘宝上发几个蕊片不就搞定了,几元一个而已,发几个自己备着下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