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2待机无3V 5V

楼主(2012-07-16):
插电待机0.01无3V 5V  测51020 25.24.23 PIN 19V 22PIN 5V 30.16PIN 5V 9.10PIN无电压,3V 5V节点段开也不输出,对地正常100多欧,IO电压和开关电压也无, 想找个开机时序和工作条件,望好朋友们帮分析下,没思路了

网友:
51020 9 10 PIN 控制无电压

网友:
是不是温控 把待机开启拉低了  这个202爱这样

网友:
楼主要找EC的条件
或者说按下开关看一下使能有没有动作
如果有的话
就说明是保护
没有的话,主要查EC芯片
如果嫌麻烦的话什么条件都不用查,先换一个EC再说
但是焊工一定要好

网友:
怎么会22PIN有电压...9PIN没有呢.
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呀

网友:
重点查开关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22PIN  应该有给EC供电

网友:
求此机器图纸

网友(2012-08-15):
先查EC工作条件,EC电压都没有,9、10pin怎么会有开户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