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5的显示器换灯管后屏幕少了一小半

楼主(2012-07-16):
换完灯管后就这样了,是什么问题?有办法修复吗?

网友(点评):
放屏的时候没有对正,压坏了,上次我也被赔了一个还是20寸的联想,亏了390元之后我记住了换灯管的时候不能聊天

网友:
这是屏搞坏了,楼主估计要赔钱了!

网友:
对屏搞坏了。

网友A:
查一下屏线是否插好了。屏控制板上的软排线是否有断裂。

网友:
那就把灯管再换一个呗.

网友:
我有一个是压碎了屏的一边,所以只有三分之二,肯定是没办法,坏掉了!

网友:
应该是把屏不小心给弄坏了。

网友:
你在操作的时候屏没有保护好,买个屏吧!这样的事很常见。以后要小心些了!

网友:
  屏被你搞挂了

网友:
屏壞了。可能是屏的一角搞掉了。以前也試過一次。後來用板頂住好在還可以用。要不就賠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屏线是否插好了。屏控制板上的软排线是否有断裂。

如果软排线没坏问题可就大了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开机的时候,用手按按屏线处,看能否恢复。

网友:
可以垫纸用烙铁加热一下软排线

网友:
楼猪杯具了,肯定屏上面的排线有裂开的。。。

网友:
屏被楼主搞坏了。没有压屏机,基本就不行了。

网友:
屏上的排线脱焊了,只有换屏了,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屏弄坏了吧。不好修了。

网友:
楼主换灯管把屏弄坏了,要赔钱了

网友:
楼主啊,应该是你把屏弄坏了,这个显示器可以报废了,除非能找到压屏机才可修复

网友:
啦啦啦,屏挂啦

网友:
感觉屏坏了,排线压压看看

网友:
OH, 上帝啊,阿门。

网友:
换灯管技术不过关啊,弄到屏了

网友:
不知楼主开价多少,开高些至少不赚钱

网友:
屏上那几组接口坏了对应的那个 需要压屏机啊

网友:
楼主破财消灾吧

网友:
这哈报废了

网友:
屏挂了吧!

网友:
你这应该是在拆屏的时候不小心弄到平的排线了吧

网友:
屏坏了,换屏就好了,要不就赔客户钱。

网友:
屏坏了,报废

网友:
换灯管时伤了软排线了

网友:
屏问题了,我如果看到双屏线的话全是从屏两边剪出两个洞来换,不然好容易搞坏的,这个是血的教训呀,我当时也换坏过一个,当时走运,台机来的时候是无显的

网友:
按照拆的过程 再拆一次 再装一次 估计能好

网友:
个人感觉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中头彩了

网友B:
看来要交的学费还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要交的学费还很多啊
呵呵,学费交点无所谓,以后小心再小心就是了,都是交过学费的孩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