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 共八根 6跟接VGA 两个接音频,怎么接

楼主(2012-07-16):
网线 共八根 6跟接VGA 两个接音频,怎么接

网友:
随便啦。只要两端接法一致就行了。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说,我如果8跟线全用上的话,是 红、绿、蓝、红地、绿地、蓝地、 行、场。如果只用6跟的话,应该去掉那两根呢。

网友:
我的意思是说,我如果8跟线全用上的话,是 红、绿、蓝、红地、绿地、蓝地、 行、场。如果只用6跟的话,应该去掉那两根呢。  我用那两根去接音频。

网友:
真想知道怎么接的

网友:
如果可以去掉的话,那只可能是把三个地用一根代替来空闲两根线 ,但不知道三个地线是不是同电位的,

网友(点评):
我试过了,一根代替三根地线的话,视频会有重影,

网友:
你要用网线的话全是单根的且没有屏蔽线,红、绿、蓝、 行、场,五根就行了,剩三个用其中两根当单箱线。就是长了的话对信号有影响。

网友:
应该是用一根地,地是一样的,用三根是减少损耗!

网友:
请问,我是用这最后一根线做为公共地线,是吧这根线分别串连接上 红地、蓝地、绿地。还是把这根线焊在金属外壳上呢,求解。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50391

网友:
我试过了,一根代替三根地线的话,视频会有重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