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操作才知道系统是否装有一键还原系统

楼主(2012-07-16):
怎么操作才知道系统是否装有一键还原系统

网友:
一般来说如果你的机器安装了一键恢复这样的软件那么一般开机的时候会显示2个开机菜单选择是进入WIN系统还是进恢复系统界面!如果是品牌的电脑我们进系统后去他的磁盘管理看看他有没有一个隐藏的分区大小不一一般是10G左右!那么它也是有恢复软件的!以上纯属个人积累,各位可以补充希望对楼主有用!

网友:
开机按F8进系统高级选项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进安全模式 或者PE  看看文件夹、里面 有没有GHOST文件     有多大

网友:
进入安全模式查看或者PE  等

网友:
如果你装了一键还原,开机后 会有显示的!!

网友:
谁有好的一键还原 软件  我怎么用的一键还原精灵 都不可以 每次把 好系统 都弄坏了 进不到系统了

网友(点评):
一键还原,都是骗骗不懂得人的,如果真的中毒啦,病毒还是在的。最多是一些误操作吧机子的设置改啦,自己又不会重新设置,就可以用这个一键还原啦。

网友:
有装一键还原开机一般就可以看到提示的啊  如果是手动备份的就得自己找咯

网友:
看你硬盘有没有隐藏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