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2-07-16):
开机电流0.89左右反复跳动,内存不过好像。有个黄灯一直闪。三代内存换了也是一样。都说bios坏,我这个是不是也是bios的问题?
内存不过

网友:
我们这里这个机器刷BIOS好的不少!同事有一台和你的故障相似换了2个北桥换了CPU没好最后刷的BIOS好了!个人建议你先刷BIOS!毕竟那个成本低!希望有用

网友:
如果在不行,,,那估计就是北桥的,问题了